穷人遥控开关/pwm开关制作方法

楼主(2019-01-06):
最近入手了一个“山山狗”SJ7000运动相机,这个运动相机并不支持usb快门线。我就但是我就希望能用遥控器控制拍照。我就想做一个pwm信号开关

几乎所有的航模遥控器都支持pwm控制信号输出,包括舵机、电调也都是pwm信号控制的,于是我就萌生了制作一个pwm通断开关的想法,网上查了各种pwm控制MOS管等等一大堆电路图,虽然都是很简单的电路,但是我们真的做起来采购各种元件、焊接都挺麻烦的,我就想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实现pwm开关,从某宝查了唯一一个可以直接用在航模上的pwm继电器,要md22还有十块邮费

对于我们这种穷比来说就几个元件32块真的贵了。

我又想到了以前看过的一个帖子,用舵机控制板来制作寻机器,可以控制BB响,但是需要两个电阻。我们不是做电路的玩家哪有那么多阻值刚刚好的电阻啊。想到这里决定就用舵机了

我拆开一个齿轮报废的舵机发现,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其实是模拟舵机里面电位器的高低位电阻
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就用里面的这个电位器既可,之前的两位大神之所以用固定电阻代替这个电位器原因也很显然,这个电位器很不稳定,稍微一点外力就可能改变阻值。

这一问题我们先放着,说说下来的操作,我们把舵机插到接收器通道上,从遥控器上将通道开关打到最高位,此时舵机的电机转起来,接下来微调电位器使电机停转,再用热熔胶固定住电位器让它不能转动,使得阻值相对保持稳定

现在讲通道开关打到低位,电机转动,打到高位,电机停转,舵机这里就大功告成了,上面的电机就可以拆了

然后需要一个电磁继电器,这个继电器的供电电压是5v,舵机电机线输出的电压我测量的结果是3V到4v,是能驱动继电器的,如果电压过低将继电器上的二极管短路就行了(二极管有一定的电阻)。
继电器准备好了以后,接到舵机上通道高位开路,低位短路,就可以做通断开关。

相机上的一面我看过网上有过其他模友的改装方法,都是给相机钻个洞,接线出来。恕我直言,真的改得丑,特别是好好的一个相机搞一根穿穿出来真的太不美观了

我就分享一下我的改装思路,我就想设计一个插孔出来,最好能像USB孔那样尽量不影响外观,usb口的方法我最终放弃了,我用了更方便的排针插孔
先把相机拆开,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屏幕排线,一不小心就GG了

拆下来后我用万用表测量了开机键,拍摄开始/停止键   上方向键,md居然都没有共地,只能一个按键接两根线,直接从按键两段飞线就行。

别的相机我不知道,如果测量到按键是共地的就可以少走一根线了。

嫌麻烦也可以直接每个按键接两根线出来不用测量,排针插孔线焊接好后把挡住安装位置的塑料削了,外壳开孔位置测量好位置开孔,热熔胶伺候就大功告成
最终效果看上去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接到继电器上就完成了,
遥控通道够用的话接两个开关都行
所需材料:坏的舵机(控制板没坏就行)物尽其用
继电器 成本真的低    让X宝奸商吃土去吧

有时间的话我做一个MOS管开关,体积可以减小很多

以后分享 告辞!

网友:
好帖子,改的确实好看

网友:
用个光耦代替继电器吧,更小更轻

网友:
之前有贴子做的光耦开关 也挺简单的

网友:
高手,我的sj4000也想改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萝莉大师的遥控LED加一个4006模拟开关模块,

网友:
看祥子!用小型可控硅也可以实现!

网友:
两个按钮就是两个继电器?

网友:
用光耦应该更好,更小更轻

网友(2019-02-10):
正苦恼呢。收藏了

网友(2020-04-09):
实现了我的一个设想。实践派高手

网友:
好课堂,好好学。

网友:
厉害厉害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