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飞控 电调问题

楼主(2019-01-06):
准备入坑   纯新手   想问下   考虑炸鸡成本   是选择飞控四合一 +电调   还是飞控+电调四合一   谢谢

网友:
看自己了

楼主:
你的穿越机上哪部分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穿越机上哪部分容易坏?

容易坏的是螺旋桨和电机还有机臂,这个都是在机架内,都不容易炸鸡炸坏。

网友:
建议单独的

网友:
肯定全部选单独的啦,四合一坏一个全部换,我怕是真的钱多了没处花了才会弄四合一了,单独的坏一个换一个,这些电子产品很容易接线反了烧掉的,新手我觉得飞控、电调、分电板、图传全部都用单独的是最好的。

网友:
技术好了在上四合一吧,刚开始最好是全独立的,更换起来方便,省钱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两位提醒  我再找找不是四合一的

网友:
单独电调好些吧  我也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