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9-01-06):
打扰大家了,我做了萝丽6通接收和萝丽高压有刷电调,我想知道电调的电源线,信号线,输出线和接收机的电源线,输出线都对应电路图中的哪根线?我给遥控车用,不用飞控。我知道电调信号线接接收机,电调输出线接电机,电源线接电池。但是我想电调上这些线是从电路图中的哪个地方引出的?为大家附上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电路图。

网友: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南柯小小梦 6078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南柯小小梦 8604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南柯小小梦 4537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南柯小小梦 137 求教萝丽6通接收和电调的接线问题 电池,飞控,电调,电机,接收机 作者:南柯小小梦 3188

网友A:
左下的那个几字就是信号输出,gnd是接地。把这两个接在你接收机上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是图片上单片机左上角第一针,还需再加一个7805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的那个几字就是信号输出,gnd是接地。把这两个接在你接收机上

就是说图上标24伏的红蓝线接电池,三条黄线接电机,左下角标字的地方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信号线是图片上单片机左上角第一针,还需再加一个7805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请问7805加在哪里呢

网友C:
4楼正解,不会加7805就用一个5V降压模块,或在电调的7805再并一个。这样电流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7805加在哪里呢

加在7805与470uf之间,接线一样的,只是把接单片机的脚单独接接收机。

网友:
先说接收机吧。 左边三排排针从左往右, 第一排接舵机或者电调负极(黑线或者灰色), 第二排正极(红线), 第三排信号线(白线或者黄色)。

网友D:
再说电调  。单片机左上第一脚接信号线。 左下第一脚接负极。 高压电调没有BEC,要想接正极给接收机舵机供电得自己加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说电调  。单片机左上第一脚接信号线。 左下第一脚接负极。 高压电调没有BEC,要想接正极给接收机舵机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正解,不会加7805就用一个5V降压模块,或在电调的7805再并一个。这样电流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的那个几字就是信号输出,gnd是接地。把这两个接在你接收机上

网友E:
你好,你可以把接收机固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可以把接收机固件发给我吗?

没问题,把你的邮箱发给我,我发到你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把你的邮箱发给我,我发到你邮箱。

466977823@qq.com
谢谢

网友F(2019-08-05):
请教一下大神们,BEC输出带9g舵机的话,需要提供多大电流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大神们,BEC输出带9g舵机的话,需要提供多大电流才够呢?

应该是看接收机输出电压,因为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萝丽六通接收机输出3.3v电压

网友G(2019-09-11):
萝丽六通接收机芯片供电是5V,发射模块供电是3.3v。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电调电池电压如果高于5V,就需要加7805(或降压模块)给接收机供电。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萝丽六通接收机芯片供电是5V,发射模块供电是3.3v。电调给接收机供电,电调电池电压如果高于5V,就需要加78 ...

非常明白了,感谢

网友H:
改成3a的dcdc模块降压。比7805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成3a的dcdc模块降压。比7805好用

感谢回复!我抽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