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遥控三段开关如何设置中位为0

楼主(2019-01-06):
rt,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定义到一个通道

网友:
然后中立微调那个通道到1500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请先告知一下您所使用的遥控器型号。
目前我们在售的遥控器三段开关在出厂默认值里,拨到中间档位的
时候,舵量显示里的舵量值都为中间点0,最上面是+100,最下面是-100.

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根据官网的联系方式与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请先告知一下您所使用的遥控器型号。

谢谢,已经调好了,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