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高频头是否与遥控兼容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新手问下弱弱的问下,高频头是ppm输入遥控信号吧?那是不是只要通道顺序能对应的高频头只要把遥控器的教练接口ppm线引出接到高频头是上就可以用了?个人猜想哦,欢迎大家解答

网友:
是的。只要没接线,能与接收机对频并控制执行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A:
只要没接错线,能与接收机对频并控制执行机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接错线,能与接收机对频并控制执行机构就可以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