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PID 挂狗5 自由落体抖 收油门和急推油门抖

楼主(2019-01-07):
默认PID 挂狗5 自由落体抖 收油门和急推油门抖抖

新电机  ---新桨--大力F722飞塔45A
默认PID--
ROLL  -P46-I45-D45
PITCH -P50-I50-D27
YAW  -P65-I45-D0

这个是默认PID  自由落体 和收油门 急推油门 有抖动,应该怎么调  调那几项??????????????大神们指点一下

第一架飞机---朗宇电机

第二架飞机--这个抖的比较厉害--破风电机

网友:
期待大师解答

网友A:
头重脚轻,调PITCH,不过调小了会手感会很硬,建议调整相机位置,实在不行可以把PITCH的I调大到60,把P调到40,这样飞起来稳一点但是控制上面会很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重脚轻,调PITCH,不过调小了会手感会很硬,建议调整相机位置,实在不行可以把PITCH的I调大到60,把P调到 ...

调PITCH  p和i其他不调吗,改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PITCH  p和i其他不调吗,改天试试

其他的不用调,本来就是重心导致纠偏震荡,所以只需要调俯仰的PID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还可以,微调

楼主(2019-07-19):
引用 网友A:
头重脚轻,调PITCH,不过调小了会手感会很硬,建议调整相机位置,实在不行可以把PITCH的I调大到60,把P调到 ...

调PITCH 的 I 加了5点 感觉好一些不是那么抖了,但是还有一点点 不太顺滑,需要降低PITCH的P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