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解不了锁

楼主(2019-01-07):
我的穿越机安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用着一直没得什么问题,不知道是炸过机还是怎样,就解不了锁了。后面发现接收机的线断了,焊接后还是有问题,发现接收机的灯不亮,发现是原5V电压焊点电压不够,变成2点几V可,换了一个5V的接点,还是解不了锁,并且接收机发烫严重。
把穿越机通过USB线连接BF后,可以用遥控控制解锁,不连接BF就又解不了锁了,BF该调的都调过了,(不连接BF通电是,电机不会发出最后两声嘀嘀声,接收机不能与遥控器相连)大佬们帮忙想一下这是出了什么问题・_・?

网友A:
这样说就不好判断了,一般来说炸鸡无法解锁,我都会重新进入调参软件重置之后再挨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就不好判断了,一般来说炸鸡无法解锁,我都会重新进入调参软件重置之后再挨个试试 ...

在调参软件里调过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可以从新刷固件再试试

重新刷过固件了,也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几个新手排除检查方法~
首先把你所有通电的配件全部拆下来检查下,包括接收机~飞控~分电板~电机 ...

好的,谢谢,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C:
想知道后续,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方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后续,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方法是什么。

后面发现是飞控出问题了,现在我只是猜测,飞控现在已经返厂了,等厂家测出问题后我再详细分享。

楼主(2019-02-27):
厂家说二极管被烧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