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大疆晓改造一下!

楼主(2019-01-08):
大疆晓是款不错的机器,但是,不折腾有点不舒服,想改造一下,不知道可否行。
方案一:把晓的四个机臂齐机壳切掉,留下机身,可以做个手持防抖云台相机玩,切下来的机臂固定在一个框架上,留下12个点的接头(晓的每个机臂好像就3根线),做成快插样式。把机身部分插上去,就还原成原来的飞机。只是思路,不知从何下手。
方案二:利用晓的卓越小巧的云台和图传,还是把机身切下来,放置在一个大机架上,换用大的电调和电机(例如精灵3)的,挂大容量电池,实现大的负载和长的续航时间,不知可否行,只是看到很多电调输入端都是4线的,怎么和晓的3线电调输入端替换。不知可行否。

网友A:
还不如在电池上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在电池上想想

电池大了,电机负重又跟不上啊。

网友:
呵呵,很有想法。但意义不大吧?

网友:
天马行空。。但不實

网友:
有看到把机臂锯断中间加了一次性筷子 来加长轴距的

网友:
想折腾就花点钱 DIY吧

网友:
折腾成品机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