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华科尔RX1002接收机怎么和PIX飞控连接??

楼主(2019-01-08):
请问华科尔RX1002接收机怎么和PIX飞控连接??

网友:
rx1002不支持ppm和sbus输出

网友A:
买个PWM转SBUS转换器呗,直接连貌似连不上哦。

网友:
看你什么pic了

网友:
看你什么pix了

网友B:
直接买个sbus接收机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sbus接收机挺方便的

嗯嗯,知道了

楼主:
找了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PWM转SBUS转换器呗,直接连貌似连不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