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干扰严重,有啥办法没?

楼主(2019-01-09):
12芯滑环,都用完了,没有多余的线了,电源负和视频地共用的一根,图传直接从分电板取电。
从哪方面下手能减小干扰。
起飞了干扰更严重,感觉是图传得干扰大点。

网友A:
图传一般干扰还是不大的,要看看摄像头问题,比如楼上说的是不是接线松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另外就是有的摄像头是真的抗干扰能力很差,一推油门就花屏的,另外就是飞机本身震动是不是很大,我以前玩过一个固定翼,就是震动的看不清楚画面了,感觉很模糊,后来换了个桨叶就好了。也可以在地面去掉桨叶,大油门试试,挨个排除应该是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换频率试试,或者其他干扰,你这样说很难判断,至少说说配置啊

网友B:
图传需要的线不用很粗,换细线双绞独立供电试试,另外确认一下干扰是什么样的。

我曾经有一次炸鸡后推油门就有干扰,各种屏蔽独立供电加磁环没效果,最后发现是镜头松了。推油门震动导致画面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需要的线不用很粗,换细线双绞独立供电试试,另外确认一下干扰是什么样的。

我曾经有一次炸鸡后推油门 ...

斜纹干扰,图传到摄像头就接了个视频线,没接视频地。估计就是这根线的事。滑环没有多余的线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一般干扰还是不大的,要看看摄像头问题,比如楼上说的是不是接线松了,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另外就是有 ...

谢谢,我拆了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