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一代协议

楼主(2019-01-10):
买了个空心杯,集成的一代协议的接收机,问客服说是富斯i6x可以选择一代二代协议,但是我的富斯i6s没有切换协议的选项,也没有办法能解决?i6s可以刷i6x的固件么?

网友:
别折腾了,加个接收机算了,弄着麻烦。一代二代还不兼容

网友:
把二代协议关了就是一代了,我这i6貌似是这样,但我没有一代接收,不懂能不能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20-06-02):
i6S只支持二代协议,做不到切换。

网友(2020-08-14):
学习了,应该i6S只支持二代协议切换不了吧。

网友:
i6x呢?可以支持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