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2号电机无信号输出

楼主(2019-01-10):
就这样,摔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排除了大半天,发现2号电机的信号是没有了……
谁能给个折腾的方法呢?

网友:
好像以前有大神说过可以将2通道映射到5通道上 具体怎么折腾 楼下来讲讲吧

网友:
这问题复杂了,不过有个教程好像讲过,可以把任意一个通道的电机换到UART接口上,因为他们都是串口,在调参软件里面也能调整。

网友:
先查有电吗,在测飞控信号输出

网友:
B站找kz的视频  有说

网友:
看电调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