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DIY小控 最后一个版本

楼主(2019-01-10):
遥控器和游戏柄最大区别在于:游戏柄是拇指操作,摇杆是拇指和食指夹着摇杆头操作。
之前佩恩小控用的蘑菇头是因为即使用杆状头操作也更不顺手,因为当手拿着遥控器底部时,杆状头位置就太高。
现在结合3D打印,做了底座可以提高手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使用杆状头 (当然效果还是比航模遥控器的摇杆总成差)
但就可以玩小飞机了(过去是游戏柄蘑菇头结构,只能玩车船)
3D打印底座不但固定了天线,增加了电池仓,而背面割手的插件焊点直接被屏蔽了。

网友A:
这样的摇杆有手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摇杆有手感吗

跟玩具飞行器提供的遥控一样。     此控的特色是可以自己焊 15分钟搞定

网友:
好小巧啊,携带方便

网友:
好小巧啊

网友B:
想知道遥控距离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玩具飞行器提供的遥控一样。     此控的特色是可以自己焊 15分钟搞定

厉害了这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遥控距离多远

  3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米

可以了,不错

网友:
有回傳功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