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OSD上这个遥控器信号怎么一直都是0%呢

楼主(2019-01-10):
遥控器已经打开了,信号满格的,地面站上看,也是99%,就OSD上这个信号一直就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呢,大神,求解。

网友A:
你的接收机支不支持rssi输出,不支持这个就没用了

网友B:
rssi里面rssi通道设置,rssi类型,rssi只支持12通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支不支持rssi输出,不支持这个就没用了

乐迪AT9S配套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si里面rssi通道设置,rssi类型,rssi只支持12通以内

大神,是在哪里设置呢,遥控器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

在这里哪里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

大神,你QQ多少呢

网友:
只知道X9D的路过

网友:
大神说的得对要支持

网友:
osd设置里rssi选择来源于飞控数据即可

网友C:
你要用minimosd原版的配置工具来设置 rssi来自飞控,还要确认地面站先要正常显示rssi值才能说明pix参数设置是正确的。接收机rssi输出类型有2种,一种是单独PWM引出脚,一种是集成在ppm某个通道中,pix也要相应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用minimosd原版的配置工具来设置 rssi来自飞控,还要确认地面站先要正常显示rssi值才能说明pix参数设置 ...

飞控坏了,等弄好了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