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正弦波电调

楼主(2019-01-11):
对电调理解不清楚

网友:
就是电流电压呈正玄波变化的电调,平时常见的无刷电调都是方波、梯形波、锯齿波的,正玄波电调更贴近于电机的磁通变化规律,所以这种电调更省电,但是正玄波产生一般需要LC电路来驱动,这就导致频率调整比较困难,所以一般个头都比较大。

网友:
没必要追求正弦波

网友:
一般的电调三根线输出方波电流波形,但是无刷电机运转时,反电动势是正弦波,也就是说供给给无刷电机最省电,力量最大的电流波形应该是正弦波。
为什么一般电调都是方波呢?方波电调好做!
大电流正弦波比较困难,目前dji,t-motor,好盈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