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无线模块选择

楼主(2019-01-11):
我用的这种无线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距离就100多米,太垃圾了吧!大神有什么办法,还是得换好的模块呢?
这种的是不是就好了,接
收也用这个好吗?

网友:
遥控器吗

楼主:
是的呀,是不是的换好的啊

网友:
收发都用39块钱的那款就可以,能拉出800至1000米

网友:
我感觉这个用着比较舒服。

网友:
玩飞行器 飞机用好点、玩小船小车 接收便宜的发射贵的,,,,

网友A:
我控和接收都用亿佰特100mw模块,控用6db棒子,接收用大概2db一两块钱那种天线,fpv拉距4.4公里,控稍动动方向,还可控制飞机…
又买了500mw的,已换过,春节有时间拉下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控和接收都用亿佰特100mw模块,控用6db棒子,接收用大概2db一两块钱那种天线,fpv拉距4.4公里,控稍动动 ...

为啥你的可以这么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的可以这么远啊

我是在野外河面上飞的,也许是电磁干扰小…

网友:
全部泽耀啊 超级便宜 还好用

网友(2019-02-12):
之前买了三个亿百特的,这个好是好,就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