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人机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我组装了一个APM无人机,但是校准调试以后总是飞不起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有几个现象,一个就是水平校准的问题,隔一段时间好像它就不水平了,这是怎么回事?
打油门打到一定程度,APM会发出滴的一声,然后会有一个螺旋桨停止转动,这是怎么回事?
打油门的时候,飞机有转动的倾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调没校准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等大神来回答。2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好。3螺旋桨装反或质量问题。最重要的是确保apm是好的

网友:
估计是油门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A:
飞控全部清除数据再刷下固件

网友:
1.APM的防抖做好了吗?2.电机的动平衡和电调校准。3.陀螺仪校准。

网友:
APM在通电静止不动情况下,随着时间水平线就开上上下飘动,说明飞控硬件有问题。

网友:
遇问题有人答疑,众人受益。

网友B:
我的2.8Apm,配天9遥控器,也是飞不起来,只有一个电机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控全部清除数据再刷下固件

请问,最新的数据是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8Apm,配天9遥控器,也是飞不起来,只有一个电机转

按照教程来应该一步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新的数据是哪个版本?谢谢

一般都是刷3.15版本,不一定要最新。

网友:
电调,和遥控器校准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