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问题

楼主(2019-01-11):
2205 2300kv 20A电调×4
用2200 25C电池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只要你不嫌弃电池太重了

网友:
有问题,C数有点低

网友:
入门没问题  想进价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 不暴力的话

网友:
没问题,电池放电能力大于电调最大电流,电调最大电流小于电机电流,最多就是烧电调,电调是最便宜的,所以没问题。

网友:
五寸桨问题不大。电调略小。

网友:
没有说几S啊?

网友:
可以用来练习,以后换4s 1500 c数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