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该怎么选

楼主(2019-01-11):
电池该怎么搭配  我有点不明白 该选多大的电池谁能讲解一下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电机最大功率/电池电压*电机个数<=电池容量/1000*电池放电倍率(C数),能满足大油门不低压报警,如果要使用到电机更高功率,那么电机最大功率/电池电压*电机个数再乘以1.5,至于最大功率,可以看力效表,用拉力除以力效=功率

网友:
你用什么地方,什么飞机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电池该配多大的
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