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RC B3 PRO 改个磷酸铁锂平衡充

楼主(2019-01-11):
上个月看某个群里提到有便宜的 32650 磷酸铁锂电池 入了几块打算玩玩
虽然好像匹配好了串充就行……但纯属想折腾折腾有没有除了 B6 以外更便宜的平衡充方法 可以牺牲一点速度的情况下
一番 Google 之后发现了 CN3058E 这个芯片 除了一个引脚之外兼容 TP4056 不到一块一片。。 于是改了一下试试

CN3058E 和 TP4056 差别在第 8 个引脚 把它往上掰一点不要焊上然后飞线到第 5 脚 就行
如果不是飞线 换成电阻 可以微调输出电压 Vbat = 3.6 + 3.61 * 10^(-6) * Rx
大意就是飞线换成 1k 电阻的话就会充到 (3.6V + 3.61mV) (什么鬼解释
具体见手册。。。

3S 充满 10.7V 上下的样子

另外顺手改了个 1S 的充电模块

楼主:
还有这玩意儿充起来超热
它和4056一样都是线性 如果充电电流和输入电压相同的话
因为充电电压低 所以发热会比4056充普通锂电大
不过芯片本身有过温保护 顶多短命一点……。。。
反正就是折腾来玩的233

网友:
加个散热

网友(2019-06-04):
我有一个就是充电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