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 V3 PRO 飞控不能连电脑

楼主(2019-01-11):
在线等。。。。

网友:
卸载驱动,用驱动精灵装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装win10系统插上去就能连上了

网友:
一般来讲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A:
端口驱动程序没配,试试以下驱动
https://pan.baidu.com/s/1-jOCeq2oad3UhAB-42Ii2g

网友:
驱动人生,自动检测到需要安装外来设备的驱动

网友:
下载个驱动人生

网友:
打开电脑控制面板,找到设备与打印机,然后找到你的飞控那个图标(没猜错是在最下面一个带黄三角的图标),然后右键点属性,然后驱动,然后更新驱动来自网络,基本就ok了。以后要刷固件还得用一个小插件刷D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驱动程序没配,试试以下驱动
https://pan.baidu.com/s/1-jOCeq2oad3UhAB-42Ii2g

谢谢了

网友:
恭喜已刷最新固件,换来换去还是喜欢BF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