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1w数传

楼主(2019-01-12):
前段时间论坛上传不了图片,现在重新发布一下。

首先,这完全没有技术难度,只需要会焊接线就行了

材料清单
1.433mhz模块1w ×2  40元
2.uab转ttl模块x1   20元左右
3.烙铁.杜邦线

我买的模块是这个,选择测试样品,测试样品只要20一个。硬件和标准品完全一致。唯一不同就是通信加密了  客服的说法,我也不懂

网友(2021-06-13):
引用 楼主:
然后,模块上的MD0  MD1和gnd短接。两个模块都一样,然后地面端和usb转ttl模块接上   tx接rx rx接tx  vcc接v ...

咨询下,m0和m1是接到usb转ttl的gnd上吗?还是自己两个脚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成都一家的,两个要260块钱,也是1W的,我自己加了蓝牙模块,改了蓝牙的设备名称和密码,手机电脑 ...

我也买了个,e32的,但一直连不上mp,不知道原因,能分享下你的接线吗

网友(2019-08-13):
亿佰特E6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成都一家的,两个要260块钱,也是1W的,我自己加了蓝牙模块,改了蓝牙的设备名称和密码,手机电脑 ...

哪个型号?

网友A:
我买的是成都一家的,两个要260块钱,也是1W的,我自己加了蓝牙模块,改了蓝牙的设备名称和密码,手机电脑都能连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sx1262模块  lora模式   可以支持62.5k  这速率应该是够了

网友:
这个可以刷固件的  遥控数传一体,只能下行,不能上行   也就是飞控端支持有限的mavlink数据,可以传到遥控器   但是不能地面站上传数据到飞控  百度"QCZEK LRS"

网友(2019-01-12):
这个应该是半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数传那8还有意思拿出来?这就是垃圾啊,只有几十米距离

哈哈,你试过了嘛

楼主:
拿到模块,第一步,改参数。波特率改57600  速率改19.2k 。两个模块都一样,没有分发射端个接收端。卖家会提供改参数的软件。

楼主:
然后,模块上的MD0  MD1和gnd短接。两个模块都一样,然后地面端和usb转ttl模块接上   tx接rx rx接tx  vcc接vcc  gnd接gnd     usb转ttl加433模块,就是一个接收端,用于接电脑 。 飞控端不用usb转ttl模块。只需要接上tx  rx  vcc gnd 连接上飞控的数传端口就可以了  图上左上角就是数传端口  rx tx对调

楼主:
模块做好后做个壳,免得晃来晃去,线断了  。

楼主:
我也只是自认为发现了个便宜的好东西来分享,如果不喜欢 请勿喷

楼主:
连接apm地面站的时候  读取要很久,但是直接点取消,就进去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比较老的问题,还是模块问题,进去之后晃动飞机,电脑上就会出现对应的动作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试过了嘛

我只是大概试过   差不多200多米,远的还没试过,但是不止几十米。

网友:
这个我试过,不太好用,空中速率太低。地面站接到的数据有卡顿。操纵指令穿传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大概试过   差不多200多米,远的还没试过,但是不止几十米。

哦哦

网友:
帖子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自认为发现了个便宜的好东西来分享,如果不喜欢 请勿喷

支持你的分享!

网友:
这个 空速太慢  基本 无搞不建议玩这种

网友:
这个芯片40km不是问题,只是程序不一样

网友:
433MHz用1W功率……如果附近有城镇之类的话估计也就7,8km顶天 底噪太大了
可以考虑在机载端搞个功放 地面端用玻璃钢天线或者车苗 有条件的上八木+自动追踪云台之类的 或许会很强大

网友:
没有测过这款, 测试si4432 si4436 nrf24l01+pa,        nrf表现更惊艳。

网友:
多谢了,这次要自己设计了

网友:
欸同款2.4g模块

网友(2019-02-23):
请我楼主  你用的这个模块  有延迟吗

网友:
我用这个模块可以做数、遥一体,42公里,看什么程序了,哈哈

网友:
这个我也测试过,不太好用,主要是空中速率太低。地面站接到的数据很卡顿。操纵指令穿传不上。链接也不稳定。

网友(2019-08-08):
to 楼主,我也用泽耀的实验了,发射机和接收机距离在1米,能成功,但丢包率高的吓人30%~40%多,就是你说的为啥进入mission plan时候太慢原因。 设置fec 为关闭,就可以提高很多,这是关键。 空中速率放在19.2, 功率30dm,这些都照旧。丢码率在10%以内。但信号质量最高92%,差点80%,距离1米,不知道拉距如何。
谁能给点牛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