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设置端口错误,导致连接不了电脑

楼主(2019-01-12):
吧里有清楚这种一体式的f3飞控怎么烧录固件的吗?因为找不到boot引脚,不会烧录。望模友帮帮忙呢

网友(2019-07-11):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芯片上面有个圆形的标记,把那个标记转到左上方,然后最上面一排引脚从左往右数,第五个就 ...

你好,请问一下,引脚找到了,该怎么操作呢?普通的飞控板短接两个插针,这种集成的没弄过。。

网友(2019-01-15):
103,你试试刷CC3D的固件吧,F3你刷进去也没有,你的飞控肯定不是F3

网友:
103的话,就不是f3飞控了,顶多个naze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进入了  可还是连接不了电脑,连指示灯都不亮了。插电脑还是有端口,可就是连接不上去

那就是缺驱动

网友:
这飞控看的可怕,下一次换一台

网友B:
这也太太太集成了吧,坏一斑全豹坏,不建议玩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太太集成了吧,坏一斑全豹坏,不建议玩这种

刚入穿越机,看闲鱼便宜呢  现在就觉得好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入穿越机,看闲鱼便宜呢  现在就觉得好坑呢

闲鱼的还是入些大神们推荐的东西吧

网友:
F3 不用短接BOOT 好像也能烧录固件..... 我这块普通的F3就可以

网友A:
       stm32f303芯片上面有个圆形的标记,把那个标记转到左上方,然后最上面一排引脚从左往右数,第五个就是boo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303芯片上面有个圆形的标记,把那个标记转到左上方,然后最上面一排引脚从左往右数,第五个就 ...

看了芯片是103cbt6  那个圆是在正字体的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的还是入些大神们推荐的东西吧

不行呢  一直试 都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呢  一直试 都烧不进去

回复错地方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的还是入些大神们推荐的东西吧

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芯片是103cbt6  那个圆是在正字体的左下角

    103和303引脚是兼容的,位置一样,按我说的就能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呢  一直试 都烧不进去

你找不大BOOT是烧不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和303引脚是兼容的,位置一样,按我说的就能找到

显示烧录成功,可现在指示灯都不亮了呢!也连接不了电脑,真是鸡儿的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不大BOOT是烧不进的

烧进入了  可还是连接不了电脑,连指示灯都不亮了。插电脑还是有端口,可就是连接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烧录成功,可现在指示灯都不亮了呢!也连接不了电脑,真是鸡儿的怪……

    那估计要么固件不对,要么是坏掉了

网友C:
如果是我,我就把飞控这一块切下来,再买一块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我就把飞控这一块切下来,再买一块补上去

不好切呢!跟图传电调一体的,线路都不清楚。一刀切就真没希望了。。。。。这还抱点希望能抢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要么固件不对,要么是坏掉了

耍16年的固件。。2起头的固件就刷不进去,1百多KB的就行。。。。就是不亮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切呢!跟图传电调一体的,线路都不清楚。一刀切就真没希望了。。。。。这还抱点希望能抢救回来 ...

我看这主板,全都是分开的!前面图传,中间接收机和飞控,后面分电板,四个角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