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和舵机臂匹配问题

楼主(2019-01-12):
想请教大家一下,我买的舵机臂比舵机上的齿轮要大很多是什么问题啊,我把舵机臂的内六角螺丝都拧上了还是松,把舵机臂套上去很松

网友A:
这个舵机臂应该是给大号的标准舵机用的,不合适。
这种9g舵机用自带的舵机臂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臂应该是给大号的标准舵机用的,不合适。
这种9g舵机用自带的舵机臂不行么? ...

原来是这样,多谢大佬。我用它自带的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
一般都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用自带的

好的

网友C:
你9g的舵机得上专门的舵机臂!舵机的型号跟舵机臂的型号要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9g的舵机得上专门的舵机臂!舵机的型号跟舵机臂的型号要相匹配!

受教了,感谢模友相助

网友D:
你买的舵机臂不匹配啊,这个舵机臂futaba用的,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舵机臂不匹配啊,这个舵机臂futaba用的,真是!

第一次买嘛,以后就知道啦

网友:
金属舵臂是25t 的舵臂,买东西前先咨询下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