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9-01-12):
请问飞控一定要安装在X型机架的正中间吗?安偏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吗?谢谢

网友:
不会,装那里都一样,他是一个整体,整机倾斜或者俯仰

网友:
放在重心放在重心放在重心放在重心

网友:
随便反正能调

网友:
飞控放在机架的重心,对称机架

网友:
对称机架要放在中间

网友:
没关系,影响不大

网友A:
要放正中的;可以偏,但是偏多了要调pid!并不是说飞机是一个整体放哪都一样!对于机臂来说类似于杠杆原理!支点不一样所需要的行程也不一样(比如后面两个机臂根部是飞控正中,只需要上抬1厘米就能试飞控产生10°的倾角)如果你把飞控放置到机头,或许要上台2厘米才能试飞控产生10°倾角!书读得少,写得有点绕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放正中的;可以偏,但是偏多了要调pid!并不是说飞机是一个整体放哪都一样!对于机臂来说类似于杠杆原理 ...

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放正中的;可以偏,但是偏多了要调pid!并不是说飞机是一个整体放哪都一样!对于机臂来说类似于杠杆原理 ...

不是的,飞控加速度计检测的是飞控角度的变化,是检测不到距离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飞控加速度计检测的是飞控角度的变化,是检测不到距离变化的

简单画了个图证明下

网友:
简单画了个图证明下飞控安装位置不同对飞机有影响

网友:
可以看出x机架还是有好处的(对角机臂中点连线的交叉点在飞控中心,有些H机架交点也在中心,严格来说也属于x机架),由上图可看出就比如同样使飞机倾斜10°只需要10克的拉力,如果飞控位置移动后所需要的拉力为20克同时行程也增加,这会使飞机不灵活也费电!(调整pid可以虽然可以解决飞机灵活的问题但是费电的问题解决不了)书读得少语言能力就这样!见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飞控加速度计检测的是飞控角度的变化,是检测不到距离变化的

不过对于自稳模式飞控是如何工作的我到没了解过!或许跟你说的一样吧!(除非自稳模式不涉及pid有自己单独得一套算法)没飞过自稳所以没了解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对于自稳模式飞控是如何工作的我到没了解过!或许跟你说的一样吧!(除非自稳模式不涉及pid有自己单 ...

图片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就是飞机角度的变化不是以飞控为中心,是以飞机重心为中心,所以同样偏转10度,无论飞控在什么位置,电机都是出一样的力。另外由于飞控是检测不到距离的,所以只要你把飞控保持角度平行平移,飞控是不会作出反馈的,飞控只检测角度的变化!但以上所说的这些从实际飞行体验来说基本无差别,除非你是世界级别的专业飞手!所以,骚年,别想太多,选个漂亮喜欢的机架飞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对于自稳模式飞控是如何工作的我到没了解过!或许跟你说的一样吧!(除非自稳模式不涉及pid有自己单 ...

您解释的太详细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就是飞机角度的变化不是以飞控为中心,是以飞机重心为中心,所以同样偏转10度, ...

可是机臂根部没变啊,你应该是文科的  要不然一想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除非你机臂根部跟着飞控移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片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就是飞机角度的变化不是以飞控为中心,是以飞机重心为中心,所以同样偏转10度, ...

另外我专门就是设计机架的!  不同机架是有区别的!不解释了吃饭,爱咋想咋想!如果真如你所说所有飞机都可以用一个pi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专门就是设计机架的!不同机架是有区别的!不解释了吃饭,爱咋想咋想!如果真如你所说所有飞机都可 ...

那哥就笑了。。。。。我的结论是不同机架是有区别,但同一机架飞控不同位置基本没区别。看你的回复估计你没看懂我解释。

网友:
说白了  就是放中间 飞控检测到的是最准确的当前姿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