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

楼主(2019-01-12):
650四轴的机架,3508的电机,30Axxd的电调,apm2.8飞控,三轴云台挂载相机要配多大的电池好,现在在用3s的,感觉动力不够?各位师傅们有什么见意的?

网友A:
6s电池。不过要把电调换了

网友B:
电调换成铂金40A或者30A,电池上4S,你就知道什么叫动力了

网友C:
3s不行的,至少4S。

网友D:
一般大轴距最少4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大轴距最少4S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不行的,至少4S。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换成铂金40A或者30A,电池上4S,你就知道什么叫动力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电池。不过要把电调换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电调用铂金30a  4s电搞上

网友:
xxd的只能用3s的

网友:
有5s以上就够了,

网友:
用xxd。找死。

网友:
要换电调,xxd的不行

网友:
哥们,你微信名字是什么,我加过你微信,换手机找不到了,找你请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