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个模拟器软件练一练

楼主(2019-01-12):
一个菜鸟,想买一个模拟器软件练一练,哪里有?

网友:
realflihgt7 或者凤凰5都行,主要是得TB上买个加密狗

网友:
准备练穿越还是固定翼?练穿越就要买好点的,有G5_G7,练固定翼就4G就行了。便宜20元左右。

网友:
万能的某宝

网友:
凤凰5合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eam上

我下载了一个DRL富斯i6连接不上,一直显示连接中

网友:
淘宝  凤凰模拟器

网友:
你要有个加密狗 然后搜一下论坛有魔友分享模拟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一个DRL富斯i6连接不上,一直显示连接中

确认usb接口可以传输数据,检查一下控是不是在模拟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usb接口可以传输数据,检查一下控是不是在模拟器模式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不用安装驱动一直连接不上时只需要重启电脑就好,偶尔会有几次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加密狗指示灯显示状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