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装个模拟器就装不上呢,怎么装呀,心好累

楼主(2019-01-12):
(图片)

网友A:
游戏加速软件装了吗?必要的软件要先装才能运行游戏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戏加速软件装了吗?必要的软件要先装才能运行游戏的安装。

什么必要软件?Rt9.0C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你要在电脑上玩手机游戏一样的道理,先安装运行平台,在安装游戏,就可以了呢

装什么平台呢

网友C:
去下载一个傻瓜合集游戏环境安装包,然后在装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必要软件?Rt9.0C啥的吗?

DIxt游戏图形加速,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下载一个傻瓜合集游戏环境安装包,然后在装模拟器

我试试,谢谢

网友:
给加密狗狗装驱动器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天9用不了凤凰模拟器,

网友D:
凤凰版本3无法使用在win10.
win8.1请使用usb2.0.
win8,10里,都没有directx9.0c,因此必须另安装.

网友:
咱俩一样的控啊 我当初装模拟器没啥问题啊  直接就安装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版本3无法使用在win10.
win8.1请使用usb2.0.
win8,10里,都没有directx9.0c,因此必须另安装.

凤凰rc5.0用win10系统,能装上,就是用不了。听说得装个direct9.0c但是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rc5.0用win10系统,能装上,就是用不了。听说得装个direct9.0c但是装不上。

微软官网下载DirectX 最终用户运行时 Web 安装程序 .

楼主:
好,我试试

网友:
凤凰模拟器,WIN10貌似不行啊,小哥。

网友(2019-04-04):
我下载了好几个系统文件,然后放进C盘里才成功,还有个是鲁大师的一个游戏软件,里面有个修复游戏程序的,我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你去游民星空找游戏运行库,十几款,装上以后通吃所有游戏的。G7的话和G4差不多方法,不过运行的时候要开控制台识别加密狗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