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进来们请教下

楼主(2019-01-13):
bf地面站和cf地面站有什么区别啊?bf的固件都能在cf和bf的地面站调参吗?

网友:
cf三年前被淘汰。记住这个

网友:
专门地面站用专门固件

网友:
两个不能通用的。

网友:
固件对应地面站

网友:
别听楼上的,CF和BF刷的固件,都可以互相调试的,不过调试的方法不一样,比如用BF刷了在BF里面就有相应设置选项很直观的呈现让你选择,但是拿到CF里面去,就只能通过CLI命令调试,稍微懂一点的都知道怎么弄。

楼主:
OK懂了 谢大佬们

楼主:
因为我看他们cc3d刷bf 然后调参用的是cf所以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