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飞控无法解锁 在线等回复

楼主(2019-01-13):
飞控解锁提示Arm : Waiting for Nav Check(等待导航检查)。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顶一个求助飞控无法解锁    在线等回复 飞控,导航 作者:wyd1996 928 求助飞控无法解锁    在线等回复 飞控,导航 作者:wyd1996 7001 求助飞控无法解锁    在线等回复 飞控,导航 作者:wyd1996 94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下罗盘

这是罗盘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儿重新校准,然后再试,不行的话拿到室外解锁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固件试试,重复之前步骤,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