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模拟器和加密狗问题

楼主(2019-01-14):
如题,本人用的是富斯i6遥控,想问一下玩模拟器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加密狗?直接用音频输入可以吗?游戏是Liftoff,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要的,没加密狗玩不了。

网友A:
以前在模型中国网站见过有大师在电脑中安装一个什么应用?不记得了,就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用音频线玩模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模型中国网站见过有大师在电脑中安装一个什么应用?不记得了,就可以不用加密狗直接用音频线玩模拟了 ...

对,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也打算自己接个音频线。问题是我不知道网上买的加密狗是简单的一个usb口,还是里面有写程序的

网友:
加密狗是肯定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