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换了个电机飞不起来

楼主(2019-01-14):
用的是f3飞控,之前飞的好好的,电机坏了一个,我换了一个同样型号的电机,图传效果不好,我换了个熊猫图传加foxeer的摄像头加棒棒糖天线,我摄像头的控制板也在飞机上,图传在f3上面,天线在接收机上面,就改了这些,然后出去飞,飞不起来,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就转和翻,飞不高,我拉住飞机就掉,直接电机不转,连电脑看了看,没有问题,所以想请教大神指点一下。
会不会是信号干扰还是什么?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A:
要校准电机,也要校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校准电机,也要校准飞控

我叫准了电机,飞控还要校准吗,以前校准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校准电机,也要校准飞控

这个是不是校准飞控

楼主:
电机有一个无法校准,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校准飞控

恢复默认再校准,本来就没什么可调的,然后电机在电机页面可以同时4个一起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有一个无法校准,什么情况。。。

电调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再校准,本来就没什么可调的,然后电机在电机页面可以同时4个一起校准。 ...

后来买的电机和其他的几乎一样,好像无法校准,但是可以让飞机飞个10cm,勉强能控住一会会

网友:
你搞明白原来的电机是咋坏的了吗

网友:
是不是没校准电调啊

网友B:
是不是原来电调坏了,没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原来电调坏了,没坏电机

可是能飞起来一点点安,电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能飞起来一点点安,电调应该没问题

就是加大油门会大电流,然后就挂了

网友:
校准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