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组装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9-01-14):
请问我是不是把电调的电源线插头拆掉直接焊在下板上更方便一点?还是怎么操作?另外信号线用不用分开重新缠绕?
谢谢大神们解惑

另外不知道为啥app不能上传图片也不能拍照
也谢谢大神们解惑

网友:
一般来说,整体供电,电调只需要接3根线,2根电源线接分电板,1根信号线接飞控,其他的全部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