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元制作自己的蓝牙433M数传

楼主(2019-01-14):
      对于玩APM飞控的朋友来说,数传是必须的。由于3DR数传又太贵了。思前想后还是自己做一个数传。

      在某宝上,发现一种HC-12模块,这种模块是433M的,商家自称传输距离1000米,初步估计只有100MW,功率是小了一点。但是可以勉强用的。

    还买了一个HC-06蓝牙模块,应用于链接手机地面站。

HC-12拿到后,对这两个模块进行设置。用TLL串口链接HC-12,TX-RX,RX-TX。用串口设置软件将两个HC-12的波特率修改57600。两个模块的通讯频道设置为同一个通讯频道、工作模式都设置为FU3、发射功率20dbm。根据HC-12的资料,通信频道、工作模式和发射功率可以使用默认设置。
             蓝牙433M数传接收端制作:把HC-06(HC-06的设置就不讲了,网上很多教程)和HC-12背靠背焊接,TX-RX,RX-TX。为了避免互相干扰,HC-12使用外置天线。

433M数传发射端的制作:另外一个HC-12焊上线,然后与APM链接,TX-RX,RX-TX。

      现在就可以进行链接测试,先给飞控上电,然后给地面接收的HC-12上电。手机蓝牙链接上HC-06,打开手机地面站如飞鱼,选择蓝牙链接。手机地面站就能收到APM回传的数据了。

    经过拉距离测试,传输距离在200米+以上,不到300米。
     对于一套40元带蓝牙的数传还是不错了。

网友A:
多少距离

网友:
必须赞,空了我也学习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距离

城区有200多米,不到300米。郊区可能远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城区有200多米,不到300米。郊区可能远一点

好吧,我以为安公里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城区有200多米,不到300米。郊区可能远一点

好吧我以为是按公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以为是按公里计算

40块钱东西,按公里计算。想多了

网友B:
求一个公里级别的数传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一个公里级别的数传模块

用1w的模块,轻松1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w的模块,轻松1公里

全双工是吧

网友C(2020-03-11):
楼主,我的也是HC12,只不过没有连接蓝牙,地面端用TTL连接的电脑,地面站死活连接不上。。。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2021-06-10):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也是HC12,只不过没有连接蓝牙,地面端用TTL连接的电脑,地面站死活连接不上。。。有什么解决的办 ...

我也是,刚做好这东西,死活连不上mp,但空中端和电脑端,有数据在传输,在串口助手上面,能看到数据。

但电脑端一直连不上,也是用的usb-ttl板接的hc-12.

楼上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2022-03-31):
我的也是,偶尔可以连上但速度慢卡顿

网友(2022-09-17):
数传通过蓝牙如何连接地面站,平板已经和蓝牙匹配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