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9-01-15):
本人想组一台四旋翼,续航30分钟以上,飞行距离肯定越远越好。查了查资料和口碑,配了以下零件。也不知道配的对不对。求大神帮忙看看,说说我还缺啥

楼主:
小白  不懂  勿喷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不匹配,电机用15寸桨KV在300多要上6S电池
电调20A支持4S电池,换电调要不买珀金30A的,要不就上乐天40A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不匹配,电机用15寸桨KV在300多要上6S电池
电调20A支持4S电池,换电调要不买珀金30A的,要不就上 ...

老师,  电源我选的 6s2p的  不知道够用不,  电调远的好盈40a的   不知道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电机不匹配,电机用15寸桨KV在300多要上6S电池
电调20A支持4S电池,换电调要不买珀金30A的,要不就上 ...

老师,  电源我选的 6s2p的  不知道够用不,  电调远的好盈40a的   不知道合适不   ( '▿ ' )

网友B:
不知都是干啥用的,1806电机5寸桨+2s5000mah电,整机500g也能慢飞30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  电源我选的 6s2p的  不知道够用不,  电调远的好盈40a的   不知道合适不   ( '▿ ' )

给你个建议,电机先别买,把其他的都买好,飞机上挂的设备都称一下,这样才能确定什么桨和电机搭配
你买电机的时候电机介绍上都有效率参照表,
比如:机架+电池+设备+电调飞控全重2KG,(2KG+电机重量)÷4(轴)=平均每个电机的载荷
这样你对比电机效率表,就能知道你搭配什么桨合适了
另外6S2P的电池放电效率有点低,建议还是组6S3P,最好是6S4P,用成品的10000毫安时电池软包电池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都是干啥用的,1806电机5寸桨+2s5000mah电,整机500g也能慢飞30分钟

老师  主要我想要后期加上云台  图传  航拍 这样 起飞重量 会2.4/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电机先别买,把其他的都买好,飞机上挂的设备都称一下,这样才能确定什么桨和电机搭配
你买 ...

好的  谢谢老师  受教了,, 软电池包  就是常说的  狮子  格式  那种锂电池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电机先别买,把其他的都买好,飞机上挂的设备都称一下,这样才能确定什么桨和电机搭配
你买 ...

【CHINAFPV18650电池动力型fpv电池远航暴力索尼vtc6无人机航测电池】https://m.tb.cn/h.3Hbl4tu?sm=ee41a9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k6SRbrbags0¥后到淘寳

这个是之前看到吧里有人在用  续航能力挺好的一款枫哥的电池   你看看  这个6s4p  可以用吗,  他们说这个18650电池 的放电电流改的可以    还望你能帮忙瞅瞅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1398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9935

网友:
要不就自己组电池,要不然就买成品的电池,动物电池有人说好有人说不行
重点是尽量控制机体重量,有人曾经悬停1小时,因为重量和电机和桨搭配的很好,因为你要带设备,太重可以4110,还有跟你的预算也有很大关系
充电器换个好点的608其实也不错

网友C:
闲鱼那么多飞机,自己组还贵,完全不值得。闲鱼买一个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那么多飞机,自己组还贵,完全不值得。闲鱼买一个还便宜。

网友C:
等你搞好了发现,还是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搞好了发现,还是卖。

重要的是经过  折腾过,  再说  保证不卖    不愁吃不愁穿的  卖他干嘛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8366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1782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3666

网友D:
折腾吧,必经之路

网友: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8281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9831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本人小白一枚 作者:明月清风2015 8824

网友E:
想远航还时间长,还是玩固定翼吧。

然后想体验自组过程的话,玩穿越机吧,至少折腾出来的一套你玩着爽,不会要么卖要么吃灰。

最后如果就想四轴还要长续航和距离远,可以考虑消费级航拍机,虽然飞着无聊,但是拍的不错,另外就是远航长续航的机其实都无聊。

当然自组的不无聊,时刻担心出问题,经常跑远捡飞机,确实不无聊。

网友:
半小时以上的就买成品机了,自己组装的很少能达到半小时的,价格也是以万为单位了,不值得,更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远航还时间长,还是玩固定翼吧。

然后想体验自组过程的话,玩穿越机吧,至少折腾出来的一套你玩着爽,不 ...

额  好吧  谢谢教导  那老师有没有适合新手固定翼?  或者入手一套组件的配置,,,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5176 小白一枚,,,  想要配个四旋翼  望大神指教  作者:一个无知的小白 87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吧,必经之路

楼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F:
18650的好坏小二说了算深有体会

网友:
大疆电机+20A电调+5200ma 4s电池,380鸡架,弄得好的话,25分钟没问。而且大疆精灵4电机也就10块钱一枚,20乐天电调35一个。会组电池的话,选御的电芯组4s2p  6500ma左右(这个电芯轻),估计半个小时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的好坏小二说了算深有体会

小二?  什么意思?

网友G:
18650电池,不太适合多轴,因为飞行降压比较大。四轴飞行降压2v以上,4s只能当3s用。且持续电流不够大,不要信持续30输出,那种30a持续情况不是你想要的。固定翼fpv适合用18650,巡航阶段电流只要4-8a,电池压力小,输出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18650电池,不太适合多轴,因为飞行降压比较大。四轴飞行降压2v以上,4s只能当3s用。且持续电流不够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旋翼和固定翼哪个好玩。?

个人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经过  折腾过,  再说  保证不卖    不愁吃不愁穿的  卖他干嘛

哈哈,新手才开始都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经过  折腾过,  再说  保证不卖    不愁吃不愁穿的  卖他干嘛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最后你发现,不理想卖掉。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  好吧  谢谢教导  那老师有没有适合新手固定翼?  或者入手一套组件的配置,,,

可以考虑冲浪者,既可以用来手动目视入门,也可以后期加飞控和fpv设备玩远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冲浪者,既可以用来手动目视入门,也可以后期加飞控和fpv设备玩远航 ...

嗯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最后你发现,不理想卖掉。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经过  折腾过,  再说  保证不卖    不愁吃不愁穿的  卖他干嘛

土豪就是不一样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