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2代眼罩求开启 av out 方法

楼主(2019-01-15):
beerotor 2代眼罩求开启 av out 方法,接了一根莲花头,接眼镜3.5mm插口和电视视频输入,可是接了眼镜有画面的情况下,电视怎么都不出画面,求问大神们,是需要设置什么或是按什么组合键么?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AVout,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改装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AVout,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改装车一下

有的 in和out一个口

网友B:
你的线是成品线还是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AVout,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改装车一下

说明里写有AV OUT,但不知道怎么用,现在已经变成怀疑到底有没有AV OUT这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 in和out一个口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线是成品线还是自己改的

自己改的,先用送的那个3.5MM转莲花母,然后自己做了一根两头都是莲花公的线,然后直接插电视的莲花母上的呀~

楼主:
顶一下,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改的,先用送的那个3.5MM转莲花母,然后自己做了一根两头都是莲花公的线,然后直接插电视的莲花母上 ...

线没问题那就不应该啊  问问卖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没问题那就不应该啊  问问卖家呢

一个卖家说没输出功能,beerotor官网貌似也上不去,一个卖家说他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