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电机突然停转

楼主(2019-01-15):
我刚组了我的第一架穿越机,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求助大神
拿在手里左右动遥控器,每次都是有一个摇杆打的大一点所有电机突然停转,重新上电电机才能重新转起来,再打摇杆还是一样停转
感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

没有,所有焊点都很结实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重刷飞控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坏了吧 也有可能是虚焊

网友:
校准,虚焊,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