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车KIT和RTR的区别

楼主(2019-01-15):
天冷想在室内玩玩^O^ 所以想入攀爬坑 打算先整个玩具入入门 于是找到了这货 可是某宝上这KIT空车和RTR到手玩居然是一个价 不懂里面的道道 所以来问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KIT版本  是散件   一般情况下不包含电子设备  买回来是一包一包的零件  需要你自己按照图纸去组装的   然后再自己选购电子设备 例如电调 电机 舵机  遥控和接收   kit的好处就是能享受装车的乐趣  还能详细的了解全车的构造  方便以后修理维护  设备自购也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设备 真爱玩模型的玩家  大多数都喜欢KIT版本的  个人感觉玩的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是RTR版本的  RTR的意思就是ready  to  run    成品  买到手直接上电池就能跑的   买回来就是完成品的车  配备好了各种电子设备  省心  大多数新手都选择rtr  省事  方便  简单  上电就跑  初入魔坑的大多数选择RTR版本
另外多一句嘴 是以前听别人说的  不知道真假  说是KIT的要比RTR的质量好一些
个人建议是买KIT的  当然楼主要是不想费事  就买RTR  毕竟装车是个耗时间的细致活

网友B:
这车虚位大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T版本  是散件   一般情况下不包含电子设备  买回来是一包一包的零件  需要你自己按照图纸去组装的   然 ...

关键是一样的车子多了电装价格还是一样 心里没底啊 就是担心质量上面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虚位大的要死,

所以说不合算入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T版本  是散件   一般情况下不包含电子设备  买回来是一包一包的零件  需要你自己按照图纸去组装的   然 ...

装机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说也是四轴的老白了 基础还是有点点的   就是担心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说不合算入手么

要玩还是买TRAXXAS的车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玩还是买TRAXXAS的车性价比比较高,

好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机应该问题不大 怎么说也是四轴的老白了 基础还是有点点的  就是担心质量

那就买KI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KIT吧

好吧。。。

网友:
TRX4算是便宜的,性价比高,

网友(2019-03-04):
补充一下,这个是顽皮龙出的,kit版本给转向舵机,轮胎和电机好像也不一样,rtr版本的转向和速度不是线性比例的,很多人买kit自己改成比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