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怎么接osd

楼主(2019-01-15):
如题,apm.6接了罗盘后i2c口被占用,那osd该接在哪里,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
接在数传接口

网友:
12c可以通过扩展板进行扩展的,osd是连接在数传上的,可以向卖家索要的接线图

网友:
用扩张版可以解决,8块钱一个

网友:
12c可以通过扩展板进行扩展的,

网友:
顶一个      {:1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