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测试双发固定翼单发也可以飞行

楼主(2019-01-16):
之前见过有人在群里讨论双方固定翼单发动力失效之后是否可以正常飞行。毕竟这种事故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过的,我用亲身经历来证明,实际上是可以正常飞行的。先说一下测试的飞机
载机:光环PRO
飞控:雷讯V2
电机:蓝精灵2820 595KV
螺旋桨:1170
电调:好盈铂金PRO40A
电池:权胜6S10000
具体是这样的,起飞的时候螺旋桨擦到冰面了。由于木桨很脆,直接整个就断掉了,子弹头没有丢失。单侧动力失效。
明显感觉飞行速度比平时慢在一半多,油门以上空速才12,进入航线空速20的时候,电流可以达到20安。在fbwa模式(自稳)下脱控飞行的是直线。转弯的感觉一边半径大一边半径小。这些数据是平稳飞行十分钟,然后降落得出的结论。
单侧动力失效,双发固定翼继续飞行,不只是我的个例。有人用胖妞也进行过实验。实际证明双发固定翼单侧动力失效也是可以飞回来的。
飞控会用副翼和方向来稳定住飞机,能够正常飞行主要还是取决于飞控,不过这个只能作为应急使用,单发的时候速度和效率都很低的。不过不得不说光环pro低速性能是真的很好抛还不容易失速。

网友A:
真的是飞控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飞控牛掰

这里也可以证明pix性能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
电影里也经常有飞机一个引擎炸了 还能继续飞的

网友:
双引擎的目的就是安全保障啊。推力中心靠近机身都可以飞

网友B:
原来双发固定翼两个电机要尽量靠近的原因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双发固定翼两个电机要尽量靠近的原因是这样

也许吧,我感觉是因为电机离重心越远,他对机翼反扭的效果越强,影响机身强度。

网友:
顶一个      {:1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