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ix飞控

楼主(2019-01-16):
这飞控在装450直升机的时候可以把GPS放在飞控上面吗?

网友:
固定在尾杆上最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得,GPS肯定要放在飞控上面,不然放下面躲着

他的意思放飞控上面会不会干扰吧

网友A:
尽量如果不用罗盘,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怕罗盘被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放飞控上面会不会干扰吧

应该是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标准版的,比如雷讯什么的设计就是直接插飞控上,就是一个贵,让人接受不了

网友:
顶一个mini  pix飞控 直升机,飞控,GPS,pixmini接线图,乐迪minipix 作者:wyd1996 2499 mini  pix飞控 直升机,飞控,GPS,pixmini接线图,乐迪minipix 作者:wyd1996 4574 mini  pix飞控 直升机,飞控,GPS,pixmini接线图,乐迪minipix 作者:wyd1996 4172 {:1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如果不用罗盘,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怕罗盘被干扰

好的谢谢哥们

网友:
老哥飞控直机调的怎么样了,我也在调,2次起飞都侧翻了,唉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