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f3飞控使用数传

楼主(2019-01-16):
f3支持开源协议,可以使用数传,可以连接电脑,但是很遗憾不能用手机调参

网友(2019-06-30):
用的是什么数传

楼主(2019-01-16):
Speed    这个软件连不上,EZ  GUI这个可以连接,但是界面简陋功能不全,所以没什么用,不知道用蓝牙模块能不能连接上,或许不支持f3吧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数传呢

网友:
继续研究!加油

网友:
那如果inav加gps,可以连接地面站飞航点吗

网友:
f3 f4 cf bf inav 可以用数传的~ 以前我也测试过~ 隔壁还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数传呢

APM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用的那种

3DR原来可以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peed    这个软件连不上,EZ  GUI这个可以连接,但是界面简陋功能不全,所以没什么用,不知道用蓝牙模块能 ...

支持的,在github上能找到很多人写的扩展代码,只需要植入就行了,ARM构架的处理器功能相当全面

网友:
顶一个      {:1_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在github上能找到很多人写的扩展代码,只需要植入就行了,ARM构架的处理器功能相当全面 ...

不会弄,我的手机三星的处理器,也不能直连otg

网友:
用ble/usb串口就可以连speedybee调参

网友:
好像哪里见过说可以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的,在github上能找到很多人写的扩展代码,只需要植入就行了,ARM构架的处理器功能相当全面 ...

你的意思是inav.植入你说的代码,就能用apm的地面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inav.植入你说的代码,就能用apm的地面站了?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正好你说的这种可能,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吧,主要就是编、译的问题,算法很多的,看了那些网站上的大神的说明,不管是蓝牙、WIFI、还是其他的连接方式,都可以达到地面站和飞控的数据传输。

网友:
刷inav固件后能支持航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是可行的,但是正好你说的这种可能,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吧,主要就是编、译的问 ...

厉害了!就等高手出教程了。现在inav什么都好,就是规划路线只能用二维地图,不能用卫星地图做航点,就会定不准位置。不知道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4-09):
可以用otg线直接连手机地面站调参speedyb b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