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6ac电压显示不准问题

楼主(2019-01-17):
大家好,我的B6ac充电器电压显示不准。我用bb响测量3s锂电电压为3.79v(请大家忽略这个3.81,因为我把bb响在电池上插了一会儿,电压下降了0.02v),把电池插到b6ac上开始充电,在刚按下开始3秒钟开始充电后的一瞬间,b6显示电压和bb响一致,然后电压就跳到3.83v去了。就是说充电器显示电压总比bb响显示电压高0.05到0.06v。这是咋回事,是不是我的充电器坏了?

楼主:
我后来给2s锂电充电时电压显示又正常了,bb响和充电器都显示电压为3.84。这是怎么回事,和充电电流有关吗,我用1.0A给1100mah3s锂电充电,用3.0A给5200mah2s锂电充电

网友A:
误差吧 不过纠结这0.05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吧 不过纠结这0.05做什么

我就是有些担心,知道没有事就不怕啦

网友B:
两个都不准  你拿万用表量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不准  你拿万用表量下就知道

好的

网友C:
bb想非常的不准,只能当作外场携带方便大致估计下电池电压来用,真正要精确还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想非常的不准,只能当作外场携带方便大致估计下电池电压来用,真正要精确还得万用表

嗷,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只能用bb响。那我用万用表测量时是插到电池的两根电源线上吗

网友D:
bb响不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bb响不准而已

我有两个bb响,测得电压都一样

网友:
线路压降

网友(2021-01-01):
BB响不准我完全理解。毕竟电池光插着BB响它的电压循环显示都会不准。。。。。但是我的B6ACV2测的电池电压,都比万用表测的高出0.05V。。。。。我才郁闷啊。。选择保存电压。。完成后,电池应该3.85,,实际都是到3.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