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刷boot失败,uspisp连不上电脑,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9-01-17):
(图片)

网友A:
你的这个接头好像不对,第一针是在你拇指的下面一排最左的一个。

网友:
还有就是你那个插头很容易松,我是在上面加了点焊锡。

网友A:
只要能读出熔丝位就能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读出熔丝位就能刷好。

连不上,一直提示连线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不上,一直提示连线错误

你最好把那个接头看看,我的刚开始也是连接失败,用手按紧就行了。还是读不出来就是328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那个接头看看,我的刚开始也是连接失败,用手按紧就行了。还是读不出来就是328芯片坏了。

我手上有一些promini,连上也是这个样子,提示连线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接头好像不对,第一针是在你拇指的下面一排最左的一个。

我用杜邦线也连了,也不行,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杜邦线也连了,也不行,头大

驱动安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安装了吗?

我的下载器是免驱的

网友B:
少了一根线,dTr要连接

网友C:
我和你一样,osd也一样,刷机板子也一样的,就是连不上,帖子搜遍了,发现时免去的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osd也一样,刷机板子也一样的,就是连不上,帖子搜遍了,发现时免去的不行。哎 ...

我的现在可以连上了,但是还是刷不了固件,显示boot握手失败,用promini烧好328贴在osd上有是握手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了一根线,dTr要连接

我的下载器有dtr呢

网友D:
DTR的那种是TTL串口下载线,bootload损坏用TTL下载是连接不上的。DTR引脚作用其实就是上位机软件给Arduino复位用的,不接DTR只要点下载后手动瞬间按OSD上的复位按钮也是可以的。
USBISP很少用到,我一般用USBASP配合智峰PROGISP上位机来下载bootload,从来没出过问题。如果误操作熔丝的话就比较麻烦了,用什么下载器都不管用。
ISP下载就用到6根信号,一一对应连接就好了。我可以提供一些Mega328P的资料,USBASP可以一键刷写bootload和默认熔丝位。

网友D:
usbasp跟usbisp其实是同一款产品。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下载器驱动上,你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看看硬件列表是否出现黄色感叹号图标,如果有那就是驱动出错。你可以试着禁用系统驱动签名然后再上下驱动。
国内在usbasp硬件上是有分两个版本,区别就是IO引脚跳线不一样,然后刷的固件也分为官方版和国内修改版。
网上对跳线焊点这一块有详细说明。
再说固件,官方版的固件自然是配合AVR自家的下载工具使用的,在智峰上位机是识别不到硬件存在,虽然驱动是上对的。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国内改版的下载器安装驱动的路径要加载PROGISP目录下的自带驱动,顺便把上位机软件驱动目录下的dll文件全部复制到PROGISP根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DTR的那种是TTL串口下载线,bootload损坏用TTL下载是连接不上的。DTR引脚作用其实就是上位机软件给Arduino ...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asp跟usbisp其实是同一款产品。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下载器驱动上,你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看看硬件列表是否出 ...

我的现在可以连上电脑了,用isp可以读容丝位,用osd软件烧软件一直显示boot握手失败,用promini可以烧上软件,把芯片拆下来焊osd上又显示boot握手失败,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可以连上电脑了,用isp可以读容丝位,用osd软件烧软件一直显示boot握手失败,用promini可以烧上 ...

一旦点击烧录,按一下烧录器上的那个复位开关,试一下

网友:
不是按烧录器按钮,要按OSD板子上的复位按钮。、
这个是TTL没有DTR信号情况下的手动复位Arduino下载程序。
只要可以读熔丝就可以正常烧写Arduino的bootload,只要烧写过bootload的mega328就可以用TTL方式下载硬件程序。mega328的bootload就只有唯一文件,程序是按硬件功能来刷不同的固件。
只要不乱动熔丝,mega单片机是不会刷死的,随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旦点击烧录,按一下烧录器上的那个复位开关,试一下

我的下载器带dtr的,不用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