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C3D的8线接口处接地和2号线短路

楼主(2019-01-17):
有个库存miniCC3D最近想起来折腾inAV,是为了放进新买的mini天行者里面,因为家里所有飞控拿出来只有miniCC3D不大不小刚刚好放的进去,完全不用割,刷inAVppm固件,刷完之后发现ppm链接不上,然后刷pwm,结果各种测试连不上,最终发现原来8线接口那里接地线居然和2号线居然是通路,如图,问题一,刷ppm固件,地面站选择ppm连接,遥控器选着ppm,但是动遥控器地面站遥控器页面无任何显示,表示连接不上,然后刷pwm,因为2路线和接地通路所以自然也无法使用,
问题二,8线里面的接地和2路线通路,是哪里故障了,请教大神!
我现在可以使用,那就是用ibus占用一个端口,那就表示CC3D的三个端口坏了一个,占用了一个,剩下的一个我要么接osd,要么接GPS,真是郁闷
求技术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CC3D怎么刷固件?请教一下。

网友B:
我有这种kk的迷你f3

网友:
有教程吗,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C3D怎么刷固件?请教一下。

用ttl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种kk的迷你f3

你能帮我量一下这两个脚是不是通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ttl刷

是插在那个接口上?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插在那个接口上?怎么接线?

你的是迷你还是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迷你还是标准的

mini的有,标准的也有。

网友C:
cc3d有气压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有气压计吗

没有气压计,固定翼好像不用气压计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的有,标准的也有。

mini的你帮我量一下这两个口子是不是通路

网友D:
刷ppm1固件,8pin1号脚就是pp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ppm1固件,8pin1号脚就是ppm口

试过了,完全没反应,我的是miniCC3D,有可能端口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的你帮我量一下这两个口子是不是通路

哪个口?

网友A:
发个图片我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片我量一下

我上面的图有圈那个端子,然后你量一下负和标着数字2的那根线,就是第一根线和第四跟线是不是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图有圈那个端子,然后你量一下负和标着数字2的那根线,就是第一根线和第四跟线是不是通了

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的图有圈那个端子,然后你量一下负和标着数字2的那根线,就是第一根线和第四跟线是不是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的

啊?我以为就我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怎么会这样,我以为是我的端口坏了,以前我刷CC3D原固件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刷成inAV的时候就是连不上遥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怎么会这样,我以为是我的端口坏了,以前我刷CC3D原固件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刷成inAV的时候就是连 ...

刷回去试试,刷的是怎么连线的?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去试试,刷的是怎么连线的?我也试试

你有没有在inAV群里面吗?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教程,你可以找找看,叫把你的CC3D利用起来,没有的话加我QQ,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在inAV群里面吗?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教程,你可以找找看,叫把你的CC3D利用起来,没有的话加我QQ, ...

我没在那个群里,群名字是?

网友A:
QQ多少,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多少,我加你

343059642

网友D:
也有可能是1.0插头的线坏了,我的两个4pin头都有不同程度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1.0插头的线坏了,我的两个4pin头都有不同程度断线

排除线的问题了,万用表已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刷个mini cc3d。应该没问题吧?就是mini cc3d是虚拟usb口

我刷出来就这个问题,其他没有问题,你可以试试然后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

网友:
刚刚打算利用闲置mini  cc3D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