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接收机信号模式中间焊点掉了

楼主(2019-01-17):
哪位大哥知道中间的焊点是从哪个芯片角出来的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这不是好好的吗,接焊点,别接芯片

网友:
这个是个bug我周围好多人这个都掉了,包括我

网友B:
我也是醉了,中间那个点是公用点,这个点连上面那个是PPM下面那个是SBUS,那么这个点明显就是输入端了嘛,所以你只需要把剩下的两个点中的一个点连接到右边排针左上角第一个就行了。

网友B:
找到一张图片,应该看得清楚了吧

网友:
焊接功夫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呀

焊角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醉了,中间那个点是公用点,这个点连上面那个是PPM下面那个是SBUS,那么这个点明显就是输入端了嘛, ...

是从接收机进来的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张图片,应该看得清楚了吧

看清了,我直接焊接收机信号角上就行了吧,谢谢大家

楼主:
焊上了,上机试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不焊接,默认就是sbus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