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D550解不了锁

楼主(2019-01-18):
我的ZD550怎么解不了锁,哪位模友知道,我已经调好了,就是解不了锁

网友:
室内定不了位

网友A:
我觉得不是gps的问题,自稳模式下不需要gps定位就可以解锁。我觉得1.可能是你的遥控正反通道没调好  2.电调可能没校准  3.可能就是你没有调好,再调一遍

网友:
吧升降副翼油门方向的舵角调到最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gps的问题,自稳模式下不需要gps定位就可以解锁。我觉得1.可能是你的遥控正反通道没调好  2.电调 ...

已经调了两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混控关闭即可

在哪里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混控关闭即可

在哪里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混控不知,遥控器不同,无法解释

天地飞ET07在哪关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