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富斯TH9X 刷OPENTX出现两个问题(128芯)

楼主(2019-01-18):
1、2.23最新版 刷机 出现无效主板 无法刷机
2、用2.19 可以刷机  可刷机完了 背光控制没有反应 无法开灯(背光自己加的)
  万用表测试 PIN17 没有输出电压  而刷ER9X 时 背光控制是很OK的

请教 论坛里搞过的大虾 这个是什么问题 固件问题吗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刷ER9X 一切OK 工作正常。

楼主:
2.19固件 除了 背光控制 无效 其他实验都是正常。  感觉 福斯9X 还是 刷 ER9 好些
由于背光控制脚 没有输出  导致 场管无法导通 ,现在 暂时 直接连线 常亮背光。

楼主:
今天一早 继续刷 回最新版的 ER9X-128  背光控制恢复 测试 控制脚 电压 输出 关闭正常  说明是 OPENTX2.19 固件有问题 ? 还是他改了控制脚

网友A:
这个懂,th9x刷 opentx后哔响跟背光信号需要在主设置中调整出来的,opentx确实只能下载到最新2.19版固件,官方解释是2.2固件在AVR平台上有意外擦除EPPROM分险。
ER9X下以刷最新测试版固件822J版固件,我刷过最新K版固件也遇到EPPROM莫名被清空掉。
背光电路我是用带EN控制的小型降压模块改的,效果不错。
刷opentx带数传固件是要调整两个通道开关到RX,TX不能被占用,ER9X就不需要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懂,th9x刷 opentx后哔响跟背光信号需要在主设置中调整出来的,opentx确实只能下载到最新2.19版固件, ...

动开关 我懂 。主设置中调整 我实验了 啊  就是调到 ON  常亮 也没有控制信号输出  。你是如何整的  能图文介绍下嘛:~~ 大虾。

网友A:
我最后是刷ER9X的固件,因为软件控制新款Frsky R9M高频头参数只有ER9X测试版固件能支持。opentx跟er9x两个固件在背光显示上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后是刷ER9X的固件,因为软件控制新款Frsky R9M高频头参数只有ER9X测试版固件能支持。opentx跟er9x两个 ...

感谢您的回复  你的接线同我完全一样    我用最新版的 ER9X 测试固件 就是背光控制正常  刷 OPENTX2.19 就无法控制背光  设置无效。  不知道你刷的是 OPENTX 多少版本 可以控制?

网友A:
opentx支持AVR能下到的最新版本就2.19。我确定在opentx下通过长按方向左键进入的第一屏设置调出背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tx支持AVR能下到的最新版本就2.19。我确定在opentx下通过长按方向左键进入的第一屏设置调出背光的。 ...

那你刷的同我一个版本  不过 你的 FS9 是   M64 还是 M128 的芯啊  你的是 什么主板 呵呵

网友:
我这个控应该是17年出来的版本,主芯片是Mega128

网友B:
新版TH9X是什么鬼。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TH9X是什么鬼。没听过

就是 V2 版  用 128A  老版是用 64A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经过多次 摸索   重新设定了 编译选项  修改了以后下载固件后  背光控制可以用了 。但是不知道是哪一项影响了  背光控制 我估计还是前面回传的几项  。

楼主:
而且 顺带还发现一个问题   对于 富司的 2代新款高频头  ER9X 是不支持的  反而是 OPENTX 支持 我还没有搞明白 都是 PPM 出去给FS的高频头啊  用ER9固件就是可以对码  控制没有反应  OPENTX 就是正常的 。

网友(2023-11-27):
请问还有没有保留2.1.9固件啊?能给我一个吗?现在好像下载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