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rofili.v2的问题

楼主(2019-01-19):
群友分享一个翼型生成软件,在运行软件的出现打不开.mdb格式的报错,后在网上下载,和淘宝购买其他版本,打开软件出现同样的报错,有没有大神能解决?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情况,网上下的免费版本。
可以考虑
1.安装路径的问题:
提示路径下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网友:
2.系统环境的问题:
可以看看是否能直接打开提示的mdb文件,mdb是access的数据库文件。office里的,一般安装office不会装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