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把穿越机电调飞的烧起来了~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楼主(2019-01-19):
飞行时间12分钟,电调空中起火,带着火球直接掉下来,带图片
问淘宝卖家,说推一下油门都会烧起来,大家怎么看?

网友:
碳纤维有没有做防水绝缘处理?碳纤维会导电,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确实原因太多了

网友:
反正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18650电池远远不如聚合物电池暴力

网友:
这个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或者什么情况,18650电池电流和电压很低的本来就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以上你的控火能力达标率100%,国家需要ing这样的人才,我代表组织机构向你委派个秘密任务,去岛国装作 ...

我马上就去

网友B: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18650我也用过,根本没力气,基本没法做动作,反倒是电调硬件不过关或者是装机有问题,就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18650我也用过,根本没力气,基本没法做动作,反倒是电调硬件不过关或者是装机有问题, ...

感觉这电池还可以,翻滚也不错,续航时间长

网友:
应该是机子问题……机架绝缘做了吗?有没有线短路了?检查一下
再不行的话只能是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鉴于以上你的控火能力达标率100%,国家需要ing这样的人才,我代表组织机构向你委派个秘密任务,去岛国装作 ...

哈哈哈哈说的好,有意思

网友C:
十分钟你就该知足,咋还整到12分,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分钟你就该知足,咋还整到12分,哈哈哈

的确,穿越机电调工作最佳时间应该控制在10分钟内,超过10分钟电调升温就加快了。
因为体积的原因厂家设计就是这样,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跟电调品牌质量还是也有点关系。
跟电池无关。

网友:
昨天我也烧了,问题是电机坠地卡滞导致电流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穿越机电调工作最佳时间应该控制在10分钟内,超过10分钟电调升温就加快了。
因为体积的原因厂家设 ...

你没看看,电调设置里默认电调时间都是十分钟,不过我给改无限了,我的续航都十四分钟了,哈哈

网友E:
楼主你烧了找卖家售后处理就行了。到处发到鸡巴,昨晚上在5IMX里也看到这个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烧了找卖家售后处理就行了。到处发到鸡巴,昨晚上在5IMX里也看到这个贴子 ...

你不会是那个不讲理的卖家的托吧,我发帖让更多模友知道这产品质量问题,免费人家上当啊,不知道你的用意何在啊

网友(2019-12-13):
很想搞一个,一直不敢下手,现在终于有人吃螃蟹了!